求射频工装夹具,工装达人入

楼主(2012-04-19):
有一个产品最后输出端子为夹装的SMA接口(请参看下方图片),希望在电路板表贴完毕,没有安装SMA接口时就进行检测,所以需要使用弹簧针,请问各位大大,哪家有合适的射频弹簧针卖。

自制了一个山寨的,没有做阻抗控制,6dB插损,不甘心啊~

楼主:
忘了说,焊盘的中心距离是2.54mm哈。

网友A:
这个怕是没有,探针很难满足阻抗的要求,而且会改变分布参数,应该改个SMA头,适当加长芯线和接地方式,轴向耦合,测试效率虽低,但测试结果真实。

网友B:
本人也曾做过个类似的山寨,  关键是把你的探针和电缆之间插入阻抗匹配电路, 当然 不是很精确, 但满足生产测试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电路板贴全了看看塞:D,学习学习

网友C:
记得以前用过一种夹具,射频端探针比较特殊,是一种很粗的箭头状探针,垂直于板子接触,接触面积是2.54孔边缘的一圈环形,433M时插损大概0.5dB不到的样子。

楼主:
是有这种测试针,不过2层板,不方便做到这种专门的测试焊盘,不过我们是厂家自产,量大,这次老Yang的方法不奏效了哈,哈哈。我自己想了个山寨的方法来做,估计应该问题不大,配件在路上,等弄出来了再跟大家交流哈。

网友D:
有一种5个针头的梅花测试针,N年前在433/462M上看到过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同时强烈鄙视那些看帖不回帖的人!

-------------------------------------------------------------------------------------------------------------------
汕头子宫内膜|汕头宫颈不孕|汕头男科医院|

网友F(2012-06-06):
杨庆双?   为什么要使用弹簧针啊?直接用夹子夹起就可以啊

网友G:
9# PowerAnts 恩,梅花测试针,好名字,我也见过,挺准的,衰减目测<0.3dB

楼主(2012-12-09):
偶花5块钱自制的探针,衰减已经到0.5dB了,方法保密,哈哈,无满意答案,放围观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