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可以模拟电压输入吗

楼主(2012-04-19):
我在做adc转换,想用keiljlink调试时设置模拟输入一个电压值比如3伏,看看转换结果正确与否

网友A:
好象不行哦

楼主:
在keil里设置的debug栏有个使用模拟是这个功能吗

网友A:
keil 里设置的 debug 栏有个 Use Simulator 是软仿真的意思.
跟模拟信号没有关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