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温度监测器是怎么个意思,温度二极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20):
检测不同部分温度变化情况。

例如,某工艺需要严格控制某加工件不同部位的温度,如果某种温度组合是非法的,则输出相应控制指令。

楼主:
我查了下资料,好像是某些cpu内部集成三极管那样的温度传感器,然后送给IC,检测温度。

还有一种就是 IC外部加三极管测温。
可能这种三极管不是普通的三极管,可能是专用来测温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