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F20x外扩Flash,是不是一定要OneNand而不是普通的Nand

楼主(2012-04-19):
看了下官方3220开发板的电路图,才发现用FSMC外扩flash的类型不同,然后对比103和20x的RM,发现描述果然不同。
以下是103的RM

而207的描述是这样:

是不是说,F20x的外扩flash,不能用之前F10x使用的类型?
但我看了samsung的flash数据手册,发现OneNAND和NAND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内置ECC,而后者需要外置的。但在STM32的参考手册中,却都是说STM32带有ECC功能的,这是不是说,F207也能使用普通的NAND?

网友A:
对ONE NAND的支持是F2 比F1增加的吧。
NAND,F1和F2都支持的。

OneNAND是挂在SRAM/PSRAM controller,即bank1上的。
NAND是挂在NAND Flash controller,即bank2和bank3上

网友B(2014-04-21):
1、onenand和sram和norflash接口是一样的;
2、普通的nand也支持,接口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