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C_SoftwareStartConvCmd()

楼主(2012-04-19):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执行完这句后我在keil中没有看到strt置位,是正常的吗,还是程序的adc初始化没有设置好。
  谢谢!

网友A: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话
SWSTART:开始转换规则通道 (Start conversion of regular channels)  位22
由软件设置该位以启动转换,转换开始后硬件马上清除此位。如果在EXTSEL[2:0]位中选择了
SWSTART为触发事件,该位用于启动一组规则通道的转换,

楼主:
那在adc—cr1中strt位置位了吗

网友A:
由软件设置该位以启动转换,转换开始后硬件马上清除此位。

如果进行了 AD 转换, 那肯定置位过, 如果你没有发现它为1, 只是因为你没有来得及看, 就已经"转换开始,被硬件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