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路由器问题

楼主(2012-04-19):
我们在开发一个300M无线路由器,现在遇到无线网卡连接只有144M.在屏蔽箱内是300M,而同一芯片的另一款路由是300M,所以拍出周围的环境问题,请是是软件的什么地方所引起的,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无线路由器问题,标题打错了!芯片是RT3352

网友A:
你的无线网卡就是150m带宽的吧

网友B:
在屏蔽内部带宽能满足说明是系统EMC设计不良,重点检查高频接口部分包括滤波回路,另外注意电源和PCB设计。

网友C(2014-06-15):
只有一半速率对吗??软件里面的设置问题!!把路由强制为40M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