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我想把几百mV的正弦波整形成方波,本来考虑采用过零比较器,但是普通运放搭建的比较器由于其转换速率达不到我的频率要求。

后来选择了高速比较器TL714,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因为数据手册上没有测试电路,我就将信号接3脚正向输入,2脚接地

楼主:
工作中无法实现手册上的对200mVP-P的方波进行比较。

网友A:
请确认比较器地与信号地是否连接在一起?

网友B: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会怎样呢

网友C: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就没有中点比较参考电平,输入信号是悬浮的,输出也就不确定。

网友C:
也可能因其他电路影响会有直流分量,也就可能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多大频率的信号 是10M以上的么?

网友D:
哦,我使用了其他的高速比较器 手册上说可以达到30M,但实际上到5、6M时

网友D:
信号就不是整形的方波了 ,不知为何? 望高手解释

楼主:
不知道啊,哎,咱两私下来讨论下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E(2013-01-22):
datasheet上面没有参考电路,我怎么按照LM393的电路搭了个过零比较器,也共地了还是不行,加上迟滞电阻还是不行,难到芯片电阻坏了?还有这个芯片对输入信号的电压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看手册上面写的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V 是1.4V~VCC-1.4这个是共模电压要求,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一路是零信号,另外一路的信号电压幅值必须大于1.4V?有谁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F: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换一个频率更高的片子试一试  呵呵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