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emi滤波整流后的电压就这么点

楼主(2012-04-19):
这个为什么输出交流只有4v直流只有18v

楼主:
有对啊看错啦直流两百多

网友A:
看不清图啊,应该是220AC输出,整流过后接开关变压器啊。

楼主:
这个输出用万用表测是228直流档,交流档是71.6不知有没有错啊

楼主:
这个直流228,交流71什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然后加个电容就有301的直流用万用表测有这个数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L 敢不敢翻翻模电书啊

实在不行用示波器挂一下波形也可以啊
8# zhangdongze

网友C:
9楼高手,麻烦解答一下嘛!!!!!!!!

楼主:
整流电桥0.9*220*根号2等于280左右,也没到三百啊

网友D:
不可能,这么低啊

楼主:
如果绕后面的变压器是不是从三百多算起呢?

网友E:
你莫不是把普通的变压器接上当EMI吧

网友F:
你是二极管接错了。   用全桥!

网友G:
9楼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用示波器挂一个波形就很清楚了~整流出来没有电解平滑波形,用万用表量的就是这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