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牢骚——低噪声开关电源

楼主(2012-04-19):
最近脾气不好,在论坛发牢骚,上次在模拟论坛,本次在电源论坛,请斑竹多多谅解。

在设计之初,电工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电源。初级电工在电源选择上费力,高级电工在电源设计上费力。
由于工作原因,我常常面临电源难题,大部分情况是小功率低噪声隔离电源。

小功率低噪声是泛泛而谈,电子工程师应该说指标。我遭遇的一次烦躁的隔离电源设计是DC5V转DC±22V,输出功率10W,噪声Vpp小于1mV。那个电源实际是一个电源模块,用于一个PXI总线的板卡上面,由于总总原因,噪声指标分配到电源模块这里就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又有一个产品研发工作要用这个设计了,趁这个机会,我把以前的资料都整理一下和大家分享,如果时间充分,我也把新产品设计中的一些电源相关实验和大家分享。

控制噪声需要遵循的三“步”曲:1)防止发生,2)防止不了的要抑制,3)抑制不了的要适应。

我的电源设计也是遵循这三“步”曲。

(一)防止发生。
低噪声DC-DC大家都是如何做的呢?Linear公司的应用参考手册“AN70”(1997年10月)是一份很好的资料,作者是“Jim Williams”,《A Monolithic Switching Regulator with 100μV Output Noise》。声明:我不是Linear公司的写手,不是做广告!

我把其中的要义大致说说,如果大家时间充分,请看原文。

如果一说电源,那就是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大家都知道线性电源噪声小,开关电源噪声大。为什么线性电源噪声小呢?正如文中所诉“最简单的问题,往往有着最深邃的答案”。这是因为线性电源在能量传输过程中,谐波成分小;而开关电源谐波成分大,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开关噪声大。

精密的电路往往需要低噪声电源,在文中提及了几个公司的产品,我这里就不复述了,但是加一个——Datron4910——使用化学电池供电的低噪声设备。

因此我总结在DC-DC隔离电源设计中,防止噪声发生的关键是设计谐波分量小的电源。目前按照结构划分可以有3种实现方式:
1)  电池供电。输入DC电源,然后给一个电池组充电,另一个电池组放电给设备供电,如果某电池组没有电了,交换一下。
2)  线性DC-DC变换。方式是 “正弦振荡电路->功率放大电路->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线性LDO”。这个方法在文中第24页有详尽的描述。
3)  开关电源——文中的方法,控制开关管输出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斜率。

由于体积原因,我的设计不可能采用电池组;由于功率和效率问题,我的设计也不能使用线性电源。只好开关电源了。
开关电源噪声有2个成分:1)低频脉动噪声;2)高频尖峰噪声。
产生的原因:1)电源周期开关引起的高次谐波,产生脉动电压;2)开关接通和断开时瞬间产生的尖峰噪声。

文中有一个图,下面的解释也很到位:

解释:开关管的宽带冲击噪声很难抑制;而纹波由于具有低的谐波能量,相对容易滤除。

以一个大家都习惯的设计为例子吧。很多人都认为在电源后面加一个LDO就能很好消除噪声,但是对于高频尖峰噪声的抑制能力一直是LDO的弱项,我以TI公司的低噪LDO ——TPS7A49xx系列为例。TPS7A49xx系列指标如下:

噪声:(注意这个是芯片自己产生的)

——12.7uVrms(20Hz20kHz)

——15.4uVrms(10Hz100kHz)

电源纹波抑制比:

——72dB120Hz

——≥52dB(10Hz400kHz)

这个LDO噪声惊人的小,电源纹波抑制比也很高,下图是抑制比和输入频率的关系:

一般来说,开关电源的尖峰噪声都在10MHz以上,如图,在这个频段上电源抑制比为0dB,换句话说此LDO对于尖峰脉冲没有任何抑制能力。

AN70中给了一个图也说明这个问题:

解释:通过LDO之后宽带的尖峰冲击噪声依然存在。

我说LDO有些跑题了,这个属于抑制噪声的问题——第二“步”曲。我先说的原因是想告诉大家,一旦噪声产生,抑制是有条件和困难的。

今天完。

论坛的字体和图片我还是不习惯。

下次有时间,我会贴一些matlab的仿真图,用来说明不同开关的波形,导致的谐波分量都是什么样子。

网友A:
搬个板凳坐等下一集

网友B:
哎呦,好贴

占座了啊

网友C:
1mv??开关电源?

网友D:
1mv??开关电源?
引用 网友C:

zvszcs,小功率的,1mV问题不大

网友E:
期待下回分解

网友F:
感谢楼主布道!很久没看到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G:
功底很深,不禁我让我想到以前失败的项目,做个12V/1.5A电源给音响供电,人命的是功能中带有调幅收音机,干扰始终很大。如果遇上楼主说不定有办法。

网友D(2012-10-30):
功底很深,不禁我让我想到以前失败的项目,做个12V/1.5A电源给音响供电,人命的是功能中带有调幅收音机,干扰始终很大。如果遇上楼主说不定有办法。 ...
引用 网友G:

用QR会好很多

网友H:
1mv,开关电源没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I(2013-06-23):
下一篇在哪里?很受教。。。

网友J:
期待楼主的继续讲解,支持!

网友K:
引用 网友D:
zvszcs,小功率的,1mV问题不大

几个mv的纹波用什么仪器可以看到啊?

我的示波器探头短接都有十几个mv

网友L(2013-12-09):
我一般将开关电源噪声控制在 2mV 以内,就没有再继续处理了。

网友M:
坐等下期。谢谢楼主

网友N:
lz,后文呢

网友O(2014-04-17):
看大湿的回帖真尼玛累。。。

网友P(2014-05-23):
虽然没接触过,但学习了,谢谢!

网友Q(2014-09-24):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开关尖峰噪声用LC滤波是可降下来的,这种静态噪声就算能做到100uv又有何用?只能骗骗大学生。接上一数字电路,只要100MA好了,再测下看,马上要你好看,能做到10mv以下就算有本事的了。这是动态!估计脾气不好测的是动态。能再降下来吗?很难!原因是电容有RES充电时RES上有压降,放电时RES的压降是负的,电流方向反了,所以ic电源两端会有电压波动,而且是供电动作快,而电压充过头后只有靠负载来放电,只有慢慢等了,这是电源的真实情况,改善办法是选res小的电容,再不够就并联多个,但是宽频带的阻抗呢?不要搞出个V字来,要平才算本事。电源本来水就很深的。

网友R:
比较有深度

网友S:
开关电源实现1mV的噪声难度是很大的,当然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实现,比如目前常见的uV级别的LDO进行转换,如果对纹波噪声要求高的话可以选择线性电源。

网友T(2014-12-29):
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U:
恩,就第一章,其他章节呢?

网友V(2015-05-04):
首先必须明确的概念就是。

谢谢大家!

指标并没有意义。

你绝对作为一名毫无意义的中国大学生。

门门都是100分能证明你是个好人吗?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

一把尺子的精度再高。

也不过就是人们的臆想而已。

道理非常简单。

那就是。

你准备用什么材料才制作10的负100次方的精度的尺子?

显然没有这样的物质。

所以精度的概念。

一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合适就好。

稳压电源和精度无限高的尺子一样。

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这是人们唯心主义的理念下的臆想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线性电源才是唯一合情合理的稳压电源。

开关电源不能算作稳压电源。

因为虽然人人都是唯心主义者。

但依然希望稳压电源的精度越高越好。

但开关电源从本质上就是一个精度为1厘米的尺子。

而线性电源本来就是可以做到1微米精度的尺子。

虽然再高精度有困难。

但开关电源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作为任何一个唯心主义者的稳压电源的。

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人们妄图获得高精度稳压电源的唯心主义理念。

谢谢大家!

网友V:
高频的开关电源。

谢谢大家!

仅仅就是一个高频的整流滤波电路而已。

可以实现所谓的BUCK,BOOST,退完,LCC,LLC等等。

基于整流滤波理念下的电压变换而已。

其所谓的“稳压”仅仅就是及其粗糙程度的及其低精度的对付用的“稳压”而已。

凡是妄图用开关电源作为唯心主义者的稳压电源的。

都是100%的概念错误。

再次感谢大家阿!

网友V:
开关电源后面接入LDO的做法。

谢谢大家!

依然是一个不合格的唯心主义者的做法。

开关电源其实只要达到1K的开关频率。

相对于工频变压器的整流滤波来说就是一个数量级的提升了。

本不应该追求100k的开关频率。

10K的开关频率应该就是很合适的了。

作为整流滤波电路而且还是比工频高出100倍的整流滤波就是很好的了。

开关电源如果开关频率非常高。

那么就是在无限接近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没有什么效率高的优势。

仅仅就是整流滤波的频率提高了10~100倍。

看上去肯定是很好的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V:
本大师可以肯定的就是。

谢谢大家!

到现在人们也不知道开关电源,开关电容,开关数据变换(ADC,DAC),以及一切基于开关的模拟电路形式存在的问题。

还天真地以外滤波就可以解决一切EMI问题的幼儿园的大学生的天真地部。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V:
如果真如人们天真的认为的那样。

谢谢大家!

开关电源的频率提高之后滤波电感电容的尺寸就可以大幅减小的话。

那么为何开关电源还具有EMC和EMI的问题?

开关电源的EMI问题为何被认为的那么严重?

其实开关电源并没有这些问题。

有问题的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所谓EMI问题的有问题的人。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V:
所谓的噪音。

谢谢大家!

可以作为datasheet或理论界对于稳压电源理解中的一些不可知事务的名词。

这也是必然的。

谁让你是个理想主义的唯心主义者呢?

稳压电源的噪音是必然存在的。

因为稳压电源是属于唯物主义者的。

但是如何正确设计线性稳压电源应该让人们知道。

人们到目前为止仅仅就是设计了诸如7805或317之类的稳压电源而已。

这些稳压电源肯定指标是很低的。

作为放大电路的设计。

一定要保证足够的带宽,芽白绿和THD指标以及开环放大倍数。

一个好的稳压线性电源应该做到不低于120db的开环放大倍数,10M的GBW,和不低于35V/us的芽白绿以及足够低的THD指标。

如此稳压电源显然在这个世界里还不存在。

如果做不出来那么就是没有资格谈论稳压电源的问题的。

再次感谢大家阿!

网友V:
看一个LDO不能看广告。

谢谢大家!

要看疗效。

其在你自己的项目中是否达到了你的预期目的?

如果做不到指标再好也没有用。

本大师的直觉就否定了这些指标。

不仅仅是因为指标必定以偏概全。

而是稳压电源的指标仅仅就是带宽增益和芽白绿决定。

其他的都是不值一提的。

什么电阻噪音。

运放的电压电流噪音。

这些噪音可以忽略。

就像人们心安理得的使用开关电源这个粗燥的尺子一样。

噪音算的了什么?

其幅度比稳压电源的精度低多了。

你可以像忽视稳压电源的开关频率内的干扰或噪音一样地忽略线性放大电路的任何所谓的“噪音”。

事实上即使面对噪音。

例如电阻噪音你是万能为力的。

这是必然存在而无法消除的东西。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V:
如果你能真正的做到120db/35v/us/10MGBW的话。

谢谢大家!

你的所谓噪音会大大减小。

因为人们的所谓噪音是因为调节能力有限导致的。

一个好的稳压线性电源可以直接作为开关电源的稳压电源。

而可以把开关频率的波纹消除。

请问你们谁能做到?

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懂本大师这里的正确教导是什么。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V:
之所以人们如今还是大量使用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电源的原因就是。

谢谢大家!

对于稳压电源的要求是非常低的。

而对于ADC和DAC的电压基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稳压电源的指标应该是给电压基准REF用的。

电源基准给数据变换器用的稳压电源必须要大功率的。

至少要达到7805的功率级别。

再次感谢大家!

从理论上来说。

无论模拟电路的运放还是数字电路。

电源电压小于15V就可以了。

无需稳压。

正确做法是限制最大电压不超过15V即可。

整流滤波电路本身就具有原生的稳压特性。

虽然与反馈的稳压精度不能相比。

但足够这些常用电路的使用了。

再次感谢大家!

真正的稳压电源是实现电压基准的功能的。

谢谢大家!

网友W(2015-08-13):
具体如何做,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