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用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2-04-19):
放用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

网友A:
其实双电源和单电源没本质区别,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参照点。

网友B:
有一句名言:运放自己并不知道你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所以在运放级没有区别
但是在系统级有区别

网友C:
只要你要求的输出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内就OK,要考虑OP的输出是否达到电源电压等等。

网友D:
想输出,输入正负一般要用双电源,但不绝对

楼主:
有一句名言:运放自己并不知道你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所以在运放级没有区别
但是在系统级有区别
引用 网友B:
系统级有何区别呢?

网友E:
看参照点怎么选取  总之 不管咋样 它还是得满足电路原理 你照着这个分析就是了

楼主:
好的,我再分析分析

网友F:
单电源运放与双电源运放在使用的过程是没有区别的,单电源运放供电是单电源,但是使用运放都有失调电压,理想的状态下,输入为0,输出也为0,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输入为0,输出并不为0,而是有一定的电压,这时候要输出为0或负值的话,单电源就不可以了,就要用双电源运放了,如果要输入交流小信号,单电源运放的负半周信号是出不去的,要不就用双电源,用单电源运放的话,就要把电位抬高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输出全波信号了,否则只有半波信号.

网友G:
双电源能增大输出电压的宽度,  可以输出电压负值哦

网友H:
楼上的都对。]

网友I:
呵呵,都是高手,进来学习一下。:loveliness:

网友J:
嗯啊。对于交流信号,单电源供电比双电源供电缺少下半周期的波形,需要加个电压抬高电路

网友K(2017-09-05):
电池充放电回路,串接小电阻采样,单电源,运放同相端接gnd,反向端接比gnd还小的电压,反相比例运算放大器会有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