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低噪声前置放大器电路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2-04-19):
(无正文)

楼主:
是否有必要采用高精度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A:
我没有。等结果。

网友B:
输入信号电平振幅可能会超过运算放大器的错误容限,这并非运算放大器所能接受。

网友B:
若输入信号或共模电压太微弱,设计师应该采用补偿电压(Vos)极低而共模抑制比(CMRR)极高的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网友C:
对,是否采用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取决于系统设计需要达到多少倍的放大增益,增益越大,便越需要采用较高准确度的运算放大器。

楼主:
运算放大器需要什么样的供电电压?

网友D:
这个问题要看输入信号的动态电压范围、系统整体供电电压大小以及输出要求才可决定

网友D:
但不同电源的不同电源抑制比(PSRR)会影响运算放大器的准确性

网友E:
对,其中以采用电池供电的系统所受影响最大。

网友E:
此外,功耗大小也与内部电路的静态电流及供电电压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输出电压是否需要满摆幅?

网友C:
低供电电压设计通常都需要满摆幅的输出,以便充分利用整个动态电压范围,以扩大输出信号摆幅。

网友F:
是的,至于满摆幅输入的问题,运算放大器电路的配置会有自己的解决办法。

网友F:
由于前置放大器一般都采用反相或非反相放大器配置,因此输入无需满摆幅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F:
原因是共模电压(Vcm)永远小于输出范围或等于零

网友G:
对,只有极少例外

网友G:
例如设有浮动接地的单供电电压运算放大器

楼主:
增益带宽的问题是否更令人忧虑?

网友H:
嗯,尤其是对于音频前置放大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问题。

网友H:
由于人类听觉只能察觉大约由20Hz至20kHz频率范围的声音,因此部分工程师设计音频系统时会忽略或轻视这个“范围较窄”的带宽

网友I:
事实上,体现音频器件性能的重要技术参数如低总谐波失真(THD)以及低噪声等都是高增益带宽放大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网友I:
还有快速转换率(slew rate)

楼主:
大家太给力了!

楼主:
结贴了,只可惜分太少,那就给前十名一人两分吧

网友J:
TI区的帖子回复都这么短呢?
有广告贴嫌疑哦

网友J:
你要低噪声
应该是电压放大
那么注意:
输入输出线引入的工频、高频噪声
电阻噪声
电源噪声
运放噪声、电源抑制比
屏蔽与接地
电路设计技巧
唉几句说不清楚,自己看书吧

网友K:
低噪声前置放大器电路的设计方法

网上搜索一大把. 关键是它的第一级器件的选用和放大倍数适中.

网友L:
低噪声··反馈电阻一定要大·用两级放大··还有就是运放的选择··

网友K:
低噪声··反馈电阻一定要大

:L

网友M:
具体条件呢?
直流?低频?高频?射频?
怎么这么笼统啊?

网友N:
音频前置放大器设计,要求低THD+N,低噪声密度,高压摆率,高增益带宽。供电的设计,单点接地问题,对称布局,对经验要求很多。

网友L:
用场效应管当前置提高阻抗····多级放大,可以用恒流源跟场效应管配合。

网友O:
是LNA吗,现在现成的芯片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