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等效变压器不对吗?

楼主(2012-04-19):
蓝色的是我用那个等效电路算的 答案比较接近 我想会不会是答案错了
求确认等效电路对不对

我是临时翻书查的 以前也没基本学过什么变压器
我看题目里的电路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A:
re LZ:

你的结果是正确的(原答案有误),但需注意负感量等效于电容是有条件的。此地可保留负感,无需具体用实际电容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相量域里负感才用电容表示吗? 因为在相量表示中 负电感等于电容
在s域里 因为s代表一个复数(a+ib) 所以-s(=-a-ib)可以用来表示负电感 是这样吗

网友A:
to 3L:

要将非同相(同名端不在同一边)的变压器作T型等效会出现负感量,在S域分析将其原样留着即可(虽然现实中不存在负电感)。如果是简谐波分析(通常采用相量表示)且给定频率,则负感便可等效为负电抗,而此负电抗的等效器件就是电容。

楼主:
:)看不太懂 不过先这样吧 记下了 谢谢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