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8的疑问

楼主:
我想问一下,在用正弦波来驱动两个差分输入的时候。在算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的时候。接在VINA+和VINA-之间的那个0.1uf电容怎么处理。还有就是算放大倍数的时候,应该不应该考虑到电容C15和C10的影响,运放输出= R38/R36 * |1/sqrt(1+jw C15 R38)|* (差分输入的差).这个公私对吗

网友A(2012-04-20):
和输入频率有点关系。高频的时候可以暂时忽略上述电容。
及时输入频率不高,暂时忽略也没有太大关系。
可以用仿真软件在线仿真。然后实际搭建电路测量。
LM258输入端口参数你所得到的未必正确。

网友B:
这几个电容是滤除信号带宽意外的干扰用的,通常信号计算增益可以把电容看成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