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2-04-19):
最近利用ir2125驱动开关管irfp460,100kh以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频率上升之后,发现始终存在一段时间ir2125没有输出,电路图如下
ir2125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如下
图中输入信号频率为600Kh 输出会有一段35us的低电平产生

这是输入输出信号的波形,蓝色是2125的输入,黄色是VS引脚电压波形

网友A:
你确定是2125的问题?
往前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B:
电路结构问题, C6 充电不足导致的.
验证办法, 改变 C6  或者 PWM 占空比, 这个 35 uS 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2125的输入信号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C6确实会有影响,但是增大C6的话MS关断时间也会增大

楼主:
3# airwill 我后来在30V电压和C6间串联了一个电阻,但是发现情况还是没有改变 有点奇怪

楼主:
将C6减小后 再将R8 R9减小至200欧  发现变成了10us 但是好像很难消除这段间隙

网友C:
把D1 1N4007 换成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8# t.jm 把1n4007换成了FR102
做了几次试验之后, 即当我调整电容C6,电阻R8 R9后,发现波形正常部分的时间和不输出部分的时间比基本都在1:1,比如说800kh下 正常波形有3us,然后低电平也会有3us,见下图

目前输入信号的占空比为50%,接着尝试调整占空比看看。

楼主:
发现改变占空比后,依旧存在低电平部分,且比例不变:(

网友C:
可能是R8、R9负载电阻太大了,导致C6充电时间太长,你把R8,R9阻值再设得小些看看波形的变化情况又怎样。

楼主:
11# t.jm 确实,我把自举电容改到了4.4nF 高频时候就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怕几kh的时候刷新过快会有影响

网友D:
IR2125应该需要不少银子吧!

网友E:
2125应该是使用自举升的,不应该使用4007,你应该用mur1100之类的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F(2013-01-29):
不应该使用4007,你应该用mur1100之类的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