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推荐一下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以及电源

楼主(2012-04-19):
各位大神,帮忙推荐一下好用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源。最近实验室想更新一下设备?
注:我们主要是做医学信号处理的,另外也做嵌入式开发~

网友A:
安捷伦 或者
泰克

均不错。

网友B:
安捷伦的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我都在用,不过感觉安捷伦的精度高一些,以后都打算用安捷伦的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玩WAR3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你是应用在什么领域的?可否提供具体的型号以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