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初学问题

楼主(2012-04-19):
用Psoc designer开发Psoc1的时候,只写了一个主函数,然后调用API,请问这个API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API是底层汇编吧

楼主:
就是在右边workplace explorer出现的汇编?

网友B:
应该是模块自己生成的。

网友C:
生成后的代码汇编代码,封装成API接口,供开发者调用。

网友D:
是你放置好用户模块后自动产生的

网友E:
你要想知道具体怎么实现可以看一下库文件

楼主:
不想了解那么细

网友E:
要是不想了解那么细,直接用就行

网友F:
对,只要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好了

楼主:
嗯,好的,结贴了

网友G:
刚开始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