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没有类似于TI dsp的Q格式库

楼主(2012-04-19):
stm32有没有类似于TI dsp的Q格式库,还有就是STM32对于浮点数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我艹,21ic的闽敢瓷也太他蚂的多了吧

数学【运算有CMSIS库,去ARM公司的网站上面下载吧。
STM32固件库里面的CMSIS库并不全,只有内核IO部分,涉及到的算法库都没有。

楼主:
谢谢啊,一直都不知道CMSIS库是干嘛的

网友B:
流明定点库直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