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D卡驱动命令中的CMD和ACMD的区别

楼主(2012-04-19):
在SPI传输模式下,驱动SD卡可以用CMD,也可以用ACMD
比如CMD1可以用ACMD55+ACMD41来代替
CMD13可以用ACMD55+ACMD13来代替

所以看出CMD要节约一个过程,然而为什么还有人用ACMD呢?
ACMD和CMD都可以用的情况下,ACMD有什么优势么?

网友A:
呵呵,没什么优势。
原因很简单,一般的CMD只有6个bit,后来发现需要的CMD类型多了,所以就YY出了CMD55+CMDxx的扩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