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b支持Keil4吗?

楼主(2012-04-20):
我装了keil3和keil4,似乎有点乱了,找不到s-lab。
原来只装keil3的时候没有问题,想问下s-lab支持keil4吗?
同时安装两个版本会不会乱套?

楼主:
丰衣足食吧,支持。

网友A:
同时装KEIL3/KEIL4,请不要安装在同一个目录里面,否则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可能对keil还不熟悉 ,KEIL4就是个壳,编译器你可以用keil3的哦

keil3  keil4 MDK(ARM编译器)  这三个都可以安装在一个文件夹下面   。没有问题的  。

如何你喜欢高版本MDK字体   建议先安装低版本MDK  然后高版本MDK ,然后keil3,然后安装keil4.

keil可以看成是绿色的 。只要把TOOLS.INI里面的路径改一改   就放到别的盘里面也能用,比如放到U盘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