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电力线(380v)被盗报警器。

楼主(2012-04-20):
那位知道,电力线被剪断,断线地点检测,是检测电脉冲,到断电反射时间。
我想知道有关知识,请那位讲解一下。
1,电脉冲在电力线中的传输速度。
2,测试发送电脉冲的幅度,和脉冲宽度。

网友:
光速的60%左右吧

网友A:
行波反射?难哦,一路的挂终端,看你咋整。
380V变压器一般供电半径也两三百米,专线(中间别挂终端)为50KW负载供电约500-800米,这距离连老鼠都能两分钟跑完,人就这么懒?

网友B:
这距离连老鼠都能两分钟跑完

大蚂蚁估计20分钟跑完,哈哈

楼主:
哈,我错啦,是高压线用的,10kv以上吧。不追究这个。还是寻求2个问题答案。
1,电脉冲在电力线中的传输速度。
2,测试发送电脉冲的幅度,和脉冲宽度。

网友A:
什么盗贼这等利害, 10kv也敢剪, 有这等技术, 完全不需要去做贼了

网友C:
这盗贼 NB  :victory:

网友A:
光速的60%左右吧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一定,得看架空线还是地下电缆,架空的大约是光速的85%

网友E:
什么盗贼这等利害, 10kv也敢剪, 有这等技术, 完全不需要去做贼了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来你孤陋寡闻了,这个早有了,早二,三年我们这里有剪35kv掉下来没有死的,供电局去看地上就一滩血,人早跑没了.记者去采访,连供电局的人都觉得佩服.

网友:
想想鸟为什么电不死,估计他也是那样玩的。

网友D:
这个不一定,得看架空线还是地下电缆,架空的大约是光速的85%
引用 网友A:

光速的%之多少?是怎么算的呢?是信号的延迟和衰减吗?
请求大侠明示,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