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寿命估算

楼主(2012-04-20):
例如电容寿命2000h,最高工作温度105C,在环境温度55C时的寿命:
L=Lo*2exp((Trated-Tamb)/10)=2000*2exp((105-55)/10))=64000h
即常用的10C加倍规则。
2000*2*2*2*2*2
上述算法的前提是最大纹波电流不能超过电容的最大额定纹波电流。

较为安全的做法是测电容本体的温度,因为周围元件会对电容加热,一种常用但也许较保守的做法是将电容外面的套管去掉,然后在套管下面安装热电偶,使其与电容金属外壳相接触。
但是实际上的热的来源是纹波电流,所以仅仅测量外壳温度可能无法满足需要,还应该测量电容的纹波电流。

注意:
不应该将外壳温度作为电容的局部环境温度,外壳温度是用来进行最恶劣情况计算的,实际上应该设法测量局部环境温度。

网友A:
避免非正常失效的情况下,选择正确的应用条件和环境,电解电容的寿命是可以保障的。

网友B:
嗯。说的不错,顶个·!~

网友C:
电解电容要想做的好,首先必须得材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