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17MXS/17903/AR0S用于位置传感器,求解

楼主(2012-04-20):
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找的好辛苦,求助!!!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66625019/QQ/WinTemp/RichOle/Q(E1ZKVA997(%60P(3VNI$1QI.jpg

网友A:
网上真找不到这个芯片。可能是OEM的芯片来的。我们公司的芯片有时也会印客户的商标(看量)。
只能找到如果网页是跟AROS有点关系的。
http://www.testmart.cn/instrumen ... cf40cb5e0&dn=43
http://www.aros-solar.com/it/acc ... i-di-comunicazione/

网友B:
象这种芯片只能根据周边电路图原理来分析,倒推型号也是有可能的.多半是大路型号芯片封装后瞎印一串字母,哈哈,加密似乎很有效哦,但真正碰到高手,画出线路图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