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气压传感器的实现

楼主:
单片机的接口信号必须是数字信号,因此要想用单片机获取气压这类非电信号的信息,必须使用气压传感谢器。气压传感器的作用是将气压信息转换为电流或电压输出,转换手的电流或电压输出常为模拟信号,因此还必须进行A/D转换,以满足单片机接口的需要。
单片机是利用压敏元件将待测气压直接变换为容易测量,传输的电流或电压信号,然后再经过后续电路处理并进行实时显示的一种设备,其中的核心元件就是气压传感器。
本例硬件电路可分为:气压传感器,V/F转换电路,单片机电路和电源电路,如下图所示。(U2为V/F转换芯片LM331,电源转换芯片MC78L05)

程序
*******************************************************************************
本例程序用于实现测量气压,气压值转换为与气压信号大小成正比的频率信号,通过测量频率即可得知气压的相对大小。
定时器0用于完成500ms定时,在此定时时间内计数器T1测量上述频率脉冲信号出现的个数,相当于得到气压信号的数值。
*******************************************************************************
PRESSURE   DATA   40H               气压值
CNTER      DATA   41H               计数器
**************************************************************************
主程序
**************************************************************************
MAIN: MOV,SP,#60H
        SETB    EA
        SETB    ET0                    打开定时器0中断
        MOV   TMOD,#51H            设置T1为16位计数器,T0为16位定时器
        MOV  TH0,#3CH               定时器0为50ms定时
        MOV  TH0,#0B0H
        MOV  TH1,#00H               定时器1从0开始计数
        MOV  TL1,300H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0
        SETB   TR1                      启动计数器1
        MOV   CNTER,#00H
        SJMP    $                        开始无限循环,等待中断到来
**************************************************************************
定时器T0中断
**************************************************************************
T0:
CLR   ET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INC   CNTER
CJNE  CNTER,#0AH,EXIT           500ms
CLR   TR1                          停止计数器1
MOV CNTER,#00H
MOV  A,TH1
MOV  DBH,A
MOV  A,TL1
MOV DBL,A
LCALL   FRENQ
LCALL   PRESS
  L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气压数值子程序
  MOV  TH1,#00H                  计数器1清0
     MOV   TL1,#00H
  RETI
EXIT: MOV  TH0,#3CH               重置TH0和TL0
        MOV  TH0,#0B0H
        SETB    ET0                    打开定时器0中断
        SETB   TR1                     启动计数器1
        RETI
END

网友A(2012-04-20):
气压传感器是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B:
一般把作用于单位面积上空气柱的重量称为大气压力,简称气压。

网友C:
利用V/F转换来实现模/数的转换。很好,学习了。

网友D:
按楼主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制成压力表的撒来出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