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如果3.3V供电的话,其控制信号高低电平为多少啊

楼主(2012-04-20):
数据手册上木有啊,5V供电高电平大概是3.5V;3.3V呢

网友A:
据我经验应该在1V以上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B:
一般采用施密特触发的输入架构,安全的高电平阈值是0.7VDD,低电平阈值是0.3VDD,采用CMOS翻转输入架构的,阈值在0.5VDD,所以高电平给0.7VDD以上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