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想使用仿真看运行时间设置use simulator的时候会出错

楼主(2012-04-20):
我在keil4中想使用仿真看运行时间,在设置use simulator的时候会出错,弹出提示the selected device has no configuration options!各位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软件模拟仿真的

把这里的勾去掉看看

楼主:
TO forgot
一样的效果,还是出来the selected device has no configuration options

网友B(2012-10-10):
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C:
换一个器件试试。它都提示了你选的器件不能配置这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