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跟随器但输出误差比较大

楼主(2012-04-20):
用LM324做了一个电压跟随器,输入用电位器将3.3v电压(也是lm324的vdd)分压输入同相端,输出跟反相端相连。
当LM324输入是1.9V时,输出有2.58v.怎么会有这么大误差,想请教一下?

网友A:
LM324最大输入输出电压是Vcc-1.5V,你的电压范围超过了规范值了。需要换一个R-R的运放。

网友B:
换个轨对轨的运放就OK了

楼主:
多谢指点现在可以了!电路上要怎么处理一下,可以提高一下精度,目前精度不太稳定,输入不同的电压会有不同大小的误差输出

网友A:
提高精度的话要找精密轨到轨运放,分压电阻也要精密的,注意同相输入端的滤波。

楼主:
多谢指教

  接着请教一下,我想用AD器件测串联在某一电路中的电阻2端的电压(目的是测电流,因为电阻是已知的)
然而我现在手上用的是单端输入AD,所以还得在前面加一个用运放搭的减法器,从而可以测电阻2端的电压差。
  请问是不是可以用带差分输入的AD,直接接在电阻2端(电压满足小于AD允许的输入最大电压)测,从而省掉前面的减法器?

网友C:
还有差分输入的AD啊,怎么用法

网友A:
测电流最好用专门的差分放大器,或者仪表放大器接在电阻两端。直接接AD不好。

网友D:
3L这回没做广告

楼主:
8楼前辈,我这方面没什么经验。
请问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一下,多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单端AD可以将电路接成I/V形式。电阻一端接运放反相端,另一端接运放输出,运放同相接地。AD接运放输出。这样可以减小运放输入电容与线路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A:
楼上的方法恐怕不行吧,采样电阻应该是串联在回路里,这样就改变原回路的结构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前面串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