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 PWM ADC 无效的中断向量的名字

楼主(2012-04-20):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ADCInterrupt (void)
{

//IFS0bits.AD1IF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IFS0bits.ADIF = 0;

return;
}

src\Interrupts.c:838: warning: Invalid interrupt vector names for device '33FJ32MC204' are:
           _ADCInterrupt

编译结果怎么会无效呀?哪会大虾清楚。

楼主: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ADC1Interrupt (void)
这样就行了。搞错了。

楼主:
不过。现手册上的ADC中断号对不起来。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PWMInterrupt (void)

SinusoidalBLDC v1.1.c:1431: warning: Invalid interrupt vector names for device '33FJ32MC204' are:
           _PWMInterrupt
还是编译有误

网友A: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问题的?谢谢!
我用的也是dsPIC33FJ32MC204
我qq:417377012

网友A:
大哥  问题怎么解决的啊???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B(2015-10-07):
问题已解决:
_PWMInterrupt (void)
改为
_MPWM1Interrupt (void)
dspic33fj32mc202单片机,maplabV8.89版本,XC16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