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的串口多用!

楼主(2012-04-20):
我现在想把51的RXD TXD分别与两个芯片相连而上下通讯 如何防止通讯信号出错,就是51给芯片1的信号芯片2也收到了。不是多机通讯!

楼主:
哪位高手能给小弟解决下啊!!

网友A:
可以通过电子开关切换,多机通信是个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有推荐的?继电器行么?连的是一般的芯片 没法多机通讯

网友B:
这个帮不上你呀。。

网友C:
我现在想把51的RXD TXD分别与两个芯片相连而上下通讯 如何防止通讯信号出错,就是51给芯片1的信号芯片2也收到了。不是多机通讯!
引用 楼主:

楼主能再说清楚点你的问题吗

网友D:
LZ应该把需求说清楚...

楼主:
楼主能再说清楚点你的问题吗
引用 网友E:

就是我想用51单片机的TXD和RXD连接max485和电力载波模块 上位机通过485给单片机控制指令 单片机收到后再给载波模块发送指令 但这两个模块都得连到TXD和RXD这两个口 就可能出现串信号的现象 比如 单片机给通过485给上位机反馈的信号就有可能被载波模块收到。。。所以想找个方法防止信号乱串。。请高手指点~

楼主: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C:
没有做过这个东西,要是我的话就用增强型带双串口的STC12C5A60S2    51单片机了。其他的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F:
一条线用485  一条线用232   不打架的  呵呵呵

楼主:
一条线用485  一条线用232   不打架的  呵呵呵
引用 网友F:

可否详细说下想法?多谢~

网友:
低速4052电子开关可以解决。。。具体还要看你发数据的速度。。。

网友G:
可以自己定义协议的话通过协议搞定(否则只能用模拟开关切换),在协议里定义一个字节来区分。

楼主:
低速4052电子开关可以解决。。。具体还要看你发数据的速度。。。
引用 网友H:

谢谢 !!

楼主:
可以自己定义协议的话通过协议搞定(否则只能用模拟开关切换),在协议里定义一个字节来区分。
引用 网友G:

谢谢!!!

网友I:
如果这两芯片有使能端的话,就用两个管脚使能。

网友J:
本人有工控、交通类成熟产品全部技术资料,有意向者联系 非诚请勿扰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904-1-1.html

网友K:
增加门电路控制也可。

网友L:
做协议区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