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xl345问题,

楼主(2012-04-20):
角度传感器的返回值老是同样的数值不变。都是0xe5,而且三轴都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啊,,,跪求,,

一下是spi通讯和adxl345初始化模块
#include"stm32f10x_spi.h"
#include"stm32f10x_gpio.h"
#include"stm32f10x_rcc.h"
#include "spi.h"

void SPIx_Init(void)
{
        //(6)
        SPI_Cmd(SPI2, DISABLE);             //必须先禁能,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7)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        SPI_ITConfig(SPI2, SPI_IT_RXNE, 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x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读取数据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
                        return 0;
        }
        SPI_SendData(SPI2,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2);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SPI_ClearFlag(SPI2, SPI_FLAG_RXNE) ;//直接软件清除标志位
}

u8 SPIx_ReadWriteByte2(u8 TxAddress,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
                        return 0;
        }
        SPI_SendData(SPI2, TxAddress);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地址
        SPI_SendData(SPI2,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2);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void Init_ADXL345(void)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2, (BitAction)0);
   SPIx_ReadWriteByte2(0x31,0x0B);
   SPIx_ReadWriteByte2(0x2D,0x08);
   SPIx_ReadWriteByte2(0x2E,0x80);

   SPIx_ReadWriteByte2(0x31,0x0B);
   SPIx_ReadWriteByte2(0x2C,0x08);
   SPIx_ReadWriteByte2(0x2D,0x08);
   SPIx_ReadWriteByte2(0x2E,0x80);
   SPIx_ReadWriteByte2(0x1E,0x00);
   SPIx_ReadWriteByte2(0x1F,0x00);
   SPIx_ReadWriteByte2(0x20,0x05);
}
一下是主函数模块,,
        SPIx_Init();

        Delay(500);

            Init_ADXL345();
                                devic = SPIx_ReadWriteByte(0x00);
                SPI_SendData(SPI2, 0x2C);

                devic = SPI_ReceiveData(SPI2);

                int1_scan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1);
                                                       for(i=0;i<6;i++)
                        {
                        *(buff3+i)=SPIx_ReadWriteByte(0x32+i);
                        }
为什么buff3里面的数据都是0xe5啊,,

网友A(2013-03-25):
0xe5是ADXL345的固定ID

网友B(2013-06-08):
你的SPI时序可能有问题。建议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器仔细看看CS、SCK、MOSI和MISO四路信号的时序,与DATASHEET上时序进行对比。然后再修改程序。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时序错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