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FPGA驱动TFT-LCD的?

楼主(2012-04-20):
有没有TFT-LCD驱动的代码,我用的LCD是LB064V02-TD01的,640x480..

网友A:
跟VGA很像,除了RGB56516位数据代替模拟电压

网友B:
:L,没做过。

网友C:
用我们家的液晶吧,还能存图片。呵呵,51都能驱动。

网友D:
LZ 网上有很多.勤快点收索一下啦

网友E:
可直接和我沟通,FPGA驱动TFTLCD,我们做的很多的模块,从3.5到12.1寸都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