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丁请教一个翻的电路板问题,看来看去很糊涂……

楼主:
积分也没有什么,对不住各位了! 我抄的电路板,是关于一个手机防盗报警器的,其中A1,A2和SW1是报警传感器,3脚应该是报警喇叭,中间的芯片是一个单片机。我不明白Q4和Q1周边电路是干什么的,请各位高人和过来人帮忙给看看指导指导,本人虽然年龄不小可确实是白丁一枚……
还有,如果对于抄板或者这个电路有什么说的,也请不吝赐教,老生这厢有理了!~

楼主(2012-04-20):
我翻了一个下午,我不容易呀我~

楼主:
大哥,不至于花眼招鬼吧?~我也太杯具了:(
主要是三极管的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这个就是个单片机控制的报警器,A1,A2,SW1平时是闭合的,如果断开的话,3脚接的蜂鸣器BUZZ就报警……可我真不知道12脚的Q4,以及Q1那部分电路是搞什么飞机的
3# tyw

楼主:
这的人水平都太高了,看不上俺们小白啊,唉……

网友A:
这的人水平都太高了,看不上俺们小白啊,唉……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么说啊。。。

网友B:
你把图画规范点,V+在上,接地在下,左边输入,右边输出,一级一级分开,或许自己也能看明白了,线条不要兜来兜去,打扮得漂亮一点,大家的兴趣也就来了,唉......
集成IC引脚不要这么画,可避免线条兜圈子.

网友C:
图画的还可以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B:
T叔说的对啊,上面那个图确实太乱了,看了一眼就不想看了,T叔这个图画的很好啊。

楼主:
晕死了,重新画了一版,又说什么“图片格式无效”,我该怎么办呀??
大家能再将就看看上面那个图吗?
我这几天基本了解了电路的功能,现在就像问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首先这是一个报警电路:A1和A2是输入端,平时闭合,引脚拉低,没有报警,有情况时A1或A2断开,9脚或8脚接收高电平信号,通过程序驱动3脚蜂鸣器报警。可是如果A2或A1断开,8或9脚就会悬空,那它不就成了高电平了吗?那R12和R14两个电阻是做什么的?

网友B:
Q1是电子开关,由6脚经过R7对Q1进行控制(注: Q1应该是PNP管才对),当6脚="0",Q1导通,R12,R14接通BAT+,8,9脚被上拉为"1".

LZ的语文课→3分
      图画课→3分

好好修炼一下吧,哈哈

楼主:
换了一个比较清楚的图, T叔,您说了我半天了,咋也得帮帮我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T叔,如果单片机内部有上拉电阻的话,那么R12,R14……包括R10、R11、R13这些个上拉电阻还有必要存在吗?

网友E:
我觉得那个所谓的单片机不就是一运放嘛,比如324。

网友B:
你的Vcc在哪里?原理图顶要紧就是供电,接地,需要明示,就象去医院看病,得先量个血压,别人看你的图,也是先找供电.第一图里的D1呢?

楼主:
第2个图是第1个图的简化版,第1个图是适配器和电池双供电的,第2个图只是适配器供电,PWR+就是电源正极,也就是VCC啊。
单片机的4脚接供电,11脚接地,同时供电通过Q1(确实是PNP的)为其它引脚加电压。通过Q1的目的就是撤销报警用的,平时6脚低电平,Q1导通,单片机引脚有电;一旦6脚高电平,Q1截止,那单片机的引脚就会失电,从而取消报警。这些我都明白,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用AT89S52的片子,内部有上拉电阻的I/O口,还用不用的着接上拉电阻(R12,R14……包括R10、R11、R13),到底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啊????

网友F:
我猜你分析的也不一定对,我感觉Q1是分时供电用的,长时间供电可以大部分时间断开用电大的部分,短时间“扫描”供电,需要报警的时候才开始长时间供电。R11、12、14应该要用,R10、13不清楚是“单片机”需要还是。。。也是瞎猜的,错了大侠包含!!

网友G:
1. pin5检测适配器是否连接
2. Q1控制检测电路和指示灯供电
3. pin4(VCC)长期供电
4. R8、R9对VCC分压后,连至Q4基极,R15上拉,pin12检测信号

接17L推断:
1. 适配器连接,则检测电路长期供电并连续检测,指示灯_状态1
2. 适配器断开,则检测电路定时供电并扫描检测,指示灯_状态2
3. R12、R14仅是上拉电阻;如果省略,请先检查片子的内部上拉能力是足够
4. Q4这一块应该是用基极导通电压(约0.6V)来判断电池电压不足(验证:计算电池电压分压后,是否比0.6V略大)

楼主:
谢谢楼上,适配器连接这块儿没看明白,我觉得无论是适配器供电还是电池供电,都应该是一种工作方式呀(应该都是连续检测或者扫描检测吧,虽然我还不明白这两种检测方式具体是做什么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G:
连续检测 / 定时间隔检测   区别是功耗_高/低 和 反应_快/慢 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