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PMOS和NMOS??

楼主(2012-04-20):
(无正文)

网友A:
PMOS的箭头由绝缘层向外指,NMOS则反之。

其实要记不难,看源(S)栅(G)极电压,按“二极管”反偏为准。PMOS有Ug < Us,而NMOS有Ug > Us,参考二极管的箭头便知其方向。

网友B:
记住"P→"朝外放就行了,N不用记了

PMOS→简称P→P都是朝外放的拉.(不要告诉俺你习惯朝里放P)
哈哈,放P 大 法 能派上用场的记得谢谢俺哦

网友C:
回复 网友B:
:lol 好办法  不过实物就量寄生二极管吧

网友D:
哈哈,T叔这方法不错,那问 T叔一下,三极管 NPN和PNP该咋样区分呢,

网友A:
哈哈,T叔这方法不错,那问 T叔一下,三极管 NPN和PNP该咋样区分呢,
引用 网友D:

其实,结合JFET等场管输入为反偏(仅JFET才是真正反偏),而BJT输入为正偏便可判别三级管(场管和双极型)极性。

网友C:
三极管的基极你能找出来吧?基极那个脚到另两个角都是正偏或者都是反偏

P到N是正偏,N到P时反偏

回复 网友A:
再根据是正偏还是反偏判断基极那是N还是P,就可以得到PNP还是NPN了

网友B:
给你两个图符,一个PMOS,一个NMOS,用俺的放P大 法,虽然俗了点,但是很有效滴.关键时候放个P,你会感谢俺滴,哈哈

网友E:
也许你搞清p和n的意思以后就不会错了

网友F:
哈哈,T叔这方法不错,那问 T叔一下,三极管 NPN和PNP该咋样区分呢,
引用 网友D:

箭头朝外的是NPN,这个N嘛,就是“尿”,当然要向外撒才对,难不成要尿裤子里边?

网友G:
楼上人才……

网友H:
搞清那个箭头的本质,衬底和沟道的PN结的极性

看了MOS管的工艺结构,那个箭头的含义应该是衬底和沟道形成的的PN结极性

工艺上MOS管有4个极,但衬底B极没有单独引出,而是连接到S极上了。
B极和D形成了体二极管,因为B和S的短路,所以我们一般认为DS之间有体二极管。

网友I(2012-08-21):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搞错了,NMOS才是箭头向外的。而PMOS箭头像内的。下面一个是2N7002和4409,大家可以再查查其他的。

网友I:
以上2个图,PMOS是箭头向往的。N是向内的。不知道tyw网友是否有疑问?

网友B:
看你怎么定义内外的拉,D是脑袋,G是抬起的脚,S是立着的脚,2极管是幕布!哈哈

记住"P→"朝外放就行了,N不用记了

PMOS→简称P→P都是朝外放的拉.(不要告诉俺你习惯朝里放P)
哈哈,放P 大 法 能派上用场的记得谢谢俺哦

网友J:
T叔就一低俗人物,整天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虽然方法很好,可想而知当年肯定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采花大盗、猥琐流之类的人物

网友K:
看PN结,都是由P指向N的;
然后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

网友I:
2极管是幕布!就是裤子?尿的时候,拔下裤子,就朝外了,,,真搞,我服了

网友L:
笑而不语

网友M:
好通俗易懂

网友B:
主要是在高雅的课堂上学的东东从来就没有记牢过,每次要用时就辟里拍拉翻书找,哈哈,放P大 法看来这辈子是不会再忘的拉,俗一回值!

网友N:
要嘛说明LZ用MOS用的少,要嘛说明LZ不用心。。。。

网友O(2012-12-10):
我也分不清。。

网友P:
低俗的华丽

网友Q(2013-06-29):
搞不清楚就看看数据手册,还不搞清楚就再看看,看几回还不记得的话那就没治了!

网友R(2014-04-16):
各种方法

网友S:
引用 网友B:
记住"P→"朝外放就行了,N不用记了

PMOS→简称P→P都是朝外放的拉.(不要告诉俺你习惯朝里放P)

放P大 法对MOSFET 是个好法子,问题是PNP三极管是向里面的......

网友T(2015-07-05):
三极管,只要记住箭头由P到N就可以了,PN结P->N<-P和N<-P->N,两个的方向有了,只用一个箭头就是需要的符号了

网友U(2015-10-23):
拉扎维的书上箭头好像表的又相反。。。

网友V(2016-02-23):
引用 网友B:
记住"P→"朝外放就行了,N不用记了

PMOS→简称P→P都是朝外放的拉.(不要告诉俺你习惯朝里放P)

放屁**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