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1_DR总是0x00000000

楼主(2012-04-20):
首先说明这个问题是串口数据寄存的问题。

硬件调试可以正常发送数据,我在超级终端中可以看到STM32发送过来的数据。

但是为什么用JLINK   debug读取出来的USART1_DR的总是零呢。

楼主:
难道这个是我debug方法的问题?程序运行到这儿停不了,数据直接被清空了吗?

网友A:
跟硬件相关的寄存器不能这么看的。
读与写不是同一个功能。
而且,有些寄存器是带有读清零的特性。

网友B:
从USART功能框图可以看到,物理上有两个独立的寄存器TDR和RDR,而面向用户的就是一个寄存器,即USART_DR。对它的读操作,是返回RDR寄存器的值;对它的写操作则实际是写到TDR。

你的情况是STM32发送数据到超级终端;并未收到数据,当然读到USART_DR=0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被你说中了。

网友C(2014-05-12):
我也遇到了不能写USART数据寄存器的问题,我配置好了UE,TE,字长,停止位等。
执行   USART1->DR ='a';
单步调试上面语句执行后调试窗口中的数据寄存器还是  USART1->DR=0x0000
求解答,感激

网友D:
发送寄存器是不可读的。
读的总是接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