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命令AP%IOMODE=1

楼主(2012-04-20):
关于AT命令AP%IOMODE=1十六进制, 华为

华为的GTM900B模块,

int hex_2_ascii(UBYTE *data, CHAR *buffer, int len)

int ascii_2_hex(UBYTE *O_data, UBYTE *N_data, int len)

上面两个函数在什么场景使用?
模块只能传输可显示的字符是吗?
是不是AP%IOMODE=1后,用ip%ipsend= 命令只能发送hex_2_ascii 后的字符,
而从模块读数,读来后,用ascii_2_hex转换写回原始文件。

不管AP%IOMODE=1还是0,模块通过网络发到对方端口里的数据,都是不需要再转换的数据,同样,对方通过IP的端口写入的数据也是不需要转换的。只是在模块端读出来是可视的字符,需要通过ascii_2_hex转换?

楼主:
瞧瞧这个坛里有没有了解的?

楼主:
华为GPRS模块内置了TCPIP协议栈,给用户开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letswireless.com.cn/
咨询QQ:1013182577

开机后:

AT%TSIM
%TSIM 1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OK

AT+CSQ?
+CSQ: 31, 99
OK //以上是确认当前的网络和模块状态

AT%IOMODE=1,1,0      //第一个参数 =1 模块对输入输出数据进行转换,这个时候用户也要对输入和输出数据进行相应转换。
   //第二个参数 =1 当前使用单链接AT 命令
   //第三个参数 =0 使用使用接收缓存

AT+CGDCONT=1,”IP”,”CMNET”    //注册移动的CMNET网关
OK

AT+CGREG?

+CGREG:0,1 // +CGREG:x,5 和+CGREG:x,1 都表示可以使用GPRS网络

AT%ETCPIP=”user”,”gprs”    //注册用户名密码,GPRS初始化,并等分配IP
OK          //收到ok后表示分配IP完成,这个时间根据网络有所不同,建议等待时间可以设定为10s,注册过程中做其它AT操作会注册不到IP

AT%ETCPIP? //查询GPRS初始化是否成功
%ETCPIP:1,"10.60.126.1",,"211.136.112.50","211.136.20.203"
OK

AT%IPOPEN="TCP","61.144.176.175",3000 //设置接收服务器的协议类型,IP,和 端口号
CONNECT// 连接成功

AT%IPSEND="31323334354142" //发送数据 12345AB
%IPSEND:15
OK
%IPDATA:1,1,7 //收到数据

AT%IPDR //读取数据
%IPDR:1,1,7,"31323334354142" //数据为 12345AB
OK

www.letswireless.com.cn/
咨询QQ:1013182577

楼主:
瞧上面这段,好像是这个意思?
第一个参数 =1 模块对输入输出数据进行转换,这个时候用户也要对输入和输出数据进行相应转换。
只是对模块输入和读出时需要转换, 模块通过网络发送给对方的和接收的都是原始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