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C102输入电阻

楼主(2012-04-20):
IVC102输入电阻是多少?

网友A:
关注其偏置电流(Bias Current)即可,25度下100f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输入电阻吗?还是不用考虑?
data sheet中说total大概2.5K

网友A:
to 3L:

理想I-V的输入阻抗为零,但由于(内部)运放的频响和摆率的限制会存在一定的等效阻抗(高频率下),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个东西(注意这只是经验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就比较奇怪了,为什么之前说理想放大器输入阻抗为无穷大,是不是放大器的类型不一样?
师傅,带小弟一程...

网友A:
to 5L:

理想运放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是技术上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但现实器件还是不可能达到,不过一来说通常已经是非常大了。在I-V电路中,由于存在反馈,其理性输入阻抗是零(虚断)。不过,由于运放的非理想特性,I-V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可能是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和这个类似的ACF210,
ACF2101输入电流是直流,求输出电压的斜率来求输入电流可以吗?计算的误差会很大吗?
ACF2101的DEMO板上用OPA2107缓冲,OPA2107的输入偏置电流很小,后级运放的
输入偏置电流对电流测量的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A:
to 7L:

按积分器做自然可以通过电压斜率求输入电流,但这两款IC主要还是用于电荷放大或弱电流测量。至于输出接缓冲,这对输入偏置电流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ACF2101能达到百分之一的精度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ACF2101能达到百分之一的精度吗?
引用 楼主:

具体看器件手册,“精度”和信号特性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抱歉最近很多知识还在学习中,
ACF2101器件手册里面的偏置电流时0.1pA,也就是说当测量小于100pA电流时候误差是1/100, 也就是说我被测的电流需要大于100pA才能达到0.01pA的精度是吗?
另外您说的信号特性还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另外您说的信号特性还指的是什么?”

幅度、频率、阻抗等。

网友B(2012-06-03):
请问有用ACF2101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