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的UART下载器。。

楼主(2012-04-20):
没有把转接板焊接在洞洞板上。。感觉这样省事。。

网友A:
LZ又手画图了啊:lol

楼主:
呵呵。。谢谢夸奖。。 3# zzh19900717

楼主:
电脑屏幕看多了。。头疼。。 2# **kfu

网友B(2012-08-09):
不错,实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C:
这样做怕是机械强度不够哦,轻轻一拉线就脱了

网友D:
能达到最高的串口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