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负载调整率是多少?

楼主(2012-04-20):
(无正文)

网友A:
都是5V,初中物理书上讲的并联电路支路电压不变

网友B:
实际上,由于TL431的增益不是无穷大,会多少有一点点影响,但只要流过TL431的电流大于0.5mA(最小工作电流), 通常可以忽略增益的影响。你需要考滤的是,限流电阻提供的电流需大于最大负载电流加0.5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限流电阻是哪个?左上那个么?
3Q!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限流电阻是哪个?左上那个么?
3Q!
引用 楼主:

网友D:
PowerAnts讲解的非常透切
你的负载电阻需要考虑跟左上角上面的分压超过5V才可以。或者算坐上脚电阻能通过的最大提供电流、压降

楼主:
4楼到8楼的大神:
你们的意思是要考虑TL431必须要有足够的电流用来干活吗?
这个我没有漏掉。
谢谢提醒!
谢谢各位!

楼主(2013-07-30):
用像手机充电器那样的12V1A电源给TL431供电,431的输出作AD620的电源,可行吗?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E:
肯定不是电阻为任何值输出电压都为5V啦!
这个负载电阻的大小在不同条件下,其大小范围是不同的。
首先有公式,I3 = I(KA)+I(OUT),其中I3就是你们提到的流过左上角电阻的干路电流,
I(KA)是431维持工作的电流(手册上说其范围1mA到100mA),Iout就是负载电流
假设V+是12V,Vout是5V,左上角电阻R3为1K,那么有 7mA=I(KA)+ I(OUT),
所以Iout的最大负载电流约是6mA,对应的负载电阻极限值为 5V/6mA= 833.
上式出现的变量中,任何一个值变了,都有可能影响到你的负载电阻大小,导致输出电压可能不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