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问题

楼主(2012-04-20):
我随便找了个3232的图片代替下,MAX232也和这个差不多。

按照官方推荐的电路的话这里用的五个电容应该都是极性电容。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实际的电路中都是直接用的非极性电容。并且都是管用的,我自己也实际搭过过电路,验证过不惯是极性电容还是非极性电容都是可以正常收发数据的。也没发现异常。

我所搭的电路都是有前人画好的原理图的,所以我也没有经过定性的计算。
我也不会计算,像这些典型的电路都是抄的,记住会用就是了。

这里我想知道这里的为什么用非极性电容也管用,难道没有区别吗。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问
在这个电路里面 , 为什么极性电容和非极性电容都可以使用
那是因为那几个充电电容,本应该接正的,他在工作过程当中始终都是接正的,没有搞反

以C2电容为例,他是个充电电容,
他的工作是这样的
4脚先接正 , 5脚接负,那么C2就得到了5V的电压 , 然后4脚和正断开,5脚和负断开

再把4脚和地连接在一起 , 5脚和6脚连接在一起 , 那么C2的电荷就转移到C4

在这个充电过程当中C2该接正的那个脚,他依然接正 ; 该接负的哪个脚依然接负

所以极性电容和非极性电容都可以使用

楼主 我这个问题帮忙一下拉
大侠们
请教 , 我正在看LWIP1.4.0的代码
在include文件夹下有个arch.h文件
在arch.h文件下 有条语句#include "arch/cc.h"
但是我找了整个所有的角落 ,  都找不到cc.h这个文件 ,  到底是什么回事的啊 ??

谢谢了

还有你的哪个LWIP工程 ,  也麻烦共享一下拉,互相帮助 ,谢谢

网友B:
楼上的话让我对Max232了解更近一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是很清楚啊,怎么充电过后怎么还断开了?

网友A:
以C2为例

C2接到供电电源之后 ,就进行充电

充电完毕,C2要跟电源断开,

( 不断开就不能对C4放电 )

然后C2要跟C4接通 ,接通之后C2要对C4放电

放电完毕就要跟C4断开

然后C2就跟电源接通,周而复始的进行下去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是很清楚啊,怎么充电过后怎么还断开了?
引用 网友C:

因为C2充电过后,依然跟电源连接在一起
所以要断开之后,才能进行下步工作

RS232的其中一个电平是+5 到+15V
也就是说RS232需要的电压要大于5V
假如他需要10V, 但是整个电路只有5V
那么多来的5V是那里来的呢??
就是要靠两个电容的电量头尾相接,叠加起来的
有些芯片的电压是3.3V , 乘以2倍,那么就等于6.6V(这个数字接近标准电平的下限)
所以 假如MAX232的芯片的供电电压少于3.3V , 那么就要注意是否符合标准电平

概括来说就是两个电容并联充电, 然后串联起来,起到升压的作用

楼主:
以C2为例

C2接到供电电源之后 ,就进行充电

充电完毕,C2要跟电源断开,

( 不断开就不能对C4放电 )

然后C2要跟C4接通 ,接通之后C2要对C4放电

放电完毕就要跟C4断开

然后C2就跟电源接通,周而复始的进行下去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4脚断开之后5脚和6脚连到一起,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网友D:
我觉得9楼的3个字就是楼主的答案,楼主只知道去试,但是没抓住问题的实质。这里的实质就是升压泵的Fly电容和滤波电容,知道这一点,对其要求就彻底明了了——其实非极性电容肯定可以替换极性电容的,极性电容不过是容量大些,价格低些。对这些电容的真正要求是——低的ESR和E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