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自平衡小车

楼主(2012-04-20):
刚做自平衡小车,弱弱的问一句,得到了两轮自平衡小车的倾角和角速度后,怎么将这两个量换算为控制电机的PWM占空比,望大虾赐教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能够精确建模是可以算出来pwm和角度、速度等的关系的,但是通常不具备那么好的实验条件,所以二者的最佳比例关系是通过滑动电阻调处来。

楼主:
是在电机驱动输出端串滑动电阻进行调节的吗?

网友A:
调节反馈量的比例系数
pwm=a*x1+b*x2+c*x3+d*x4  平衡小车的四个反馈量是 角度、角速度、电机转速、电机转角  这里调节的是a  b  c  d

楼主:
恩 知道了,我的小车车已经能够站起来了,但还是不太稳定,还需努力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小车站起来后震动比较严重,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当事人自己总结规律,别人隔空也帮不上忙

网友C(2012-07-26):
楼上说得实在,主要是,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地。

网友D(2012-09-07):
如果要讨论PID又是一大堆理论,从感性认识来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本来加速度传感器是能很好的控制平衡的,但加速度特别容易受干扰,当马达转起来后更是如此,不得不加各种滤波,但滞后的问题又来了。就好像在一个
没有摩擦力的平面上来回推一个箱子,想把箱子推到中点,如果只有一个人推,远的时候用力大,近的时候力小,但总是会过头,反复震荡。这时候不得不引入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边推,帮助他刹车,这个人的作用相当于陀螺仪。一句话总结就是“刹住车的比例调节”。

网友E:
楼上解释的相当通俗易懂啊

网友F:
PWM=D×角度+P×角速度,最简单的,应该有点效果,我也正在学习制作中

网友F:
D=0.3,P=D/75,参考别人的值,可能针对方案重新调整PD值

网友G:
新手过来、、参考参考

网友H(2013-07-22):
以前尝试在做,工作太忙,都停滞好久没动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