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只打出了一半..⊙﹏⊙

楼主(2012-04-20):
实在摸不着头脑了....

void Printf**(char *strName, char *strDate)

{
printf("*************************************************************\n\r");
printf("* Example Name : %s\r\n", strName);
printf("* Update Date  : %s\r\n", strDate);
printf("* StdPeriph_Lib Version : V3.1.2\n\r");
printf("* \n\r");

串口助手得出下面的结果
*************************************************************
* Example Name : uIP TCP Demp
* Update D

连Data都没打印完整.....

点了STOP停在了这里: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出现了硬件故障...

为什么打印出了半截呢?
要是配置出错的话,压根打不出来才是啊 ⊙﹏⊙?

楼主:
把“printf("* Update Date  : %s\r\n", strDate);”注释掉了,
变成了“*************************************************************
* Example Name : uIP TCP Demp
* StdPerip”(9个字符)

第二行连*号始终是9个字符~!!!(* Update D  也是9个字符)

是越了打印长度的界吗?打印长度,这个也好设置?

网友A:
printf重新映射串口,采用的是while查询方式,不是中断,换句话说是执行这些语句的时候主程序不能做别的,并且这些语句非常耗时。
本人以前就出现过:执行printf看门狗复位,看你的现象也很像这样。
检查与时间有冲突的程序。

网友B:
编译器?库?开发环境?
nios单步调试也会这样,似乎过一会儿就会打出来

网友C:
自己从Hardfault回溯一下,应该不难发现问题。

网友D:
在好好调调就出来了!

楼主:
printf重新映射串口,采用的是while查询方式,不是中断,换句话说是执行这些语句的时候主程序不能做别的,并且这些语句非常耗时。
本人以前就出现过:执行printf看门狗复位,看你的现象也很像这样。
检查与时间有冲 ...
引用 网友A:
.

"检查与时间有冲突的程序"
我是菜鸟,不明白..呵呵
1.“与时间有冲突的程序”指的是?
2.如何“检查呢”?

⊙﹏⊙嘿嘿~

楼主:
自己从Hardfault回溯一下,应该不难发现问题。
引用 网友C:

“回溯”额...菜鸟豆大的汗啊..呵呵
是找出现硬件错误的前一个程序吗?

楼主:
谢谢鼓励,耐心切实很重要~7# na239152605

楼主:
编译器?库?开发环境?
nios单步调试也会这样,似乎过一会儿就会打出来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这个只能看懂跑马灯的菜鸟....
谢谢你啦~:)

网友E:
把你出错得工程原封不动船上来,我帮你调调。

网友F:
Hard fault , hard fault , hard fault ...

你去看:
Bus fault status register @0xe000ed29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status register @0xe000ed28
usage fault status register @0xe000ed2a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用了一些没有初始化的东西。谢谢你~:hug:  12# **kfu

楼主:
13# lut1lut 谢谢~

网友G:
这种情况只有中断才能打断,大部分的原因是终端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我之前的一个下位机通过网口往上位机传数据的程序,一开始还能传数据的呢,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传不了了....我记得我什么也没修改⊙﹏⊙......能帮我看一下吗?

你在我发的帖子里说让我把工程传上来,你帮挑挑,我挺激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