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AD10里怎么样才能加大board dimensions

楼主(2012-04-20):
设计的时候板子比较大,但是黑色部份的面积只有152*101mm,其他都是灰色的?要怎么样才能加大黑色部分的面积?

网友A:
重新定义板子大小

就可以了里面好好几种办法都可以 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弄了好久都没弄到,这下好了,谢谢:)

网友A: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英文不好的话可以把AD设置成中文,然后自己摸索

3# wu12026

网友B(2012-12-12):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英文不好的话可以把AD设置成中文,然后自己摸索

3# wu12026  ...

重新定以后元件为什么一直是绿色的,,也看不见栅格了?  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