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可以用ICD2吗~

楼主(2012-04-20):
CD, PIC32, TI, se, ce
我第一次用PIC32MX460F512L ,我手头上有ICD2,线路板已经焊接上了,现在芯片和线路板连接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提示错误是: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0042: API:  Error response (Device not ready (0x12))
ICD0042: API:  Error response (Device not ready (0x12))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不知道该如何办了

网友A:
config->selcect device 看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官方说:Please consider the MPLAB ICD 3 (DV164035). The MPLAB ICD 2 is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s and will not support new MCU or dsPIC devices released after September 2010.
事实2010年9月份以前的可以使用ICD2.

楼主:
那就是不可以用了

楼主:
我唯一的一颗芯片也烧毁了,我郁闷呀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系列的,我用的PIC32MX1xx/2xx数据手册上就写了,ICD2不能用

网友D:
用icd3或者PIC KIT 3吧

楼主:
恩,我买了一个PICKIT3已经搞定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