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不用的IO口如何设置比较好?谢谢

楼主(2012-04-20):
PIC单片机不用的IO口如何设置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我认为设置成输出1为好

网友B:
输出0 到地,看DATASHEET中有描述

网友C(2012-06-26):
楼上正解,引自PIC18F66K80的数据手册。。
“未用I/O 引脚应配置为输出,并驱动为逻辑低电平状态。或者,将未用引脚通过一个1kΩ 至10 k Ω 的电阻与VSS连接,并将输出驱动为逻辑低电平。”

网友D:
以下方式均可:
1、设置为输入,然后接地
2、设置为输出为0,外接小电阻到地
3、打开上拉电阻,设置为1,输入模式,接地

网友E(2012-08-17):
设为输入时I/O口不损耗电流。

网友F:
教你一个方法,一定要看该单片机的IO电路图,因为不同芯片的引脚电路不相同。

网友F:
并且根据该引脚的外部电路,如果引脚的外部电路跟设置好的内部电路会形成回路的,那自然就会耗电,反之,则不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