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迷糊了!!用叠加定理做的题目,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2-04-20):
大家好,以下是一道用叠字加定理求Uab的题目,我做了一半,出现疑惑了,还请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我,感谢大家。

下面的图是我做的答案,请各位帮我看一下,我做的过程是不是有错,另外就是第当US单独作用时,在求Uab时,US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有劳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A:
计算时可以将b点电位定为0.
第一步怎么算出0.9V啊,应该是1.5V=1A*(3Ω//3Ω)
第二步,Ua就是Us经过两个3Ω电阻分压。

网友B:
Is单独作用时,电流源的负载是两个3Ω的电阻并联。所以Uab'=Is×(3//3)=1.5V
Us单独作用时,a点电位是两个3Ω电阻的分压。所以Uab"=Us×3/(3+3)=1V
所以Uab=Uab'+Uab"=2.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题算多了,傻了~~,后来我改过来,多谢多谢。

楼主:
您真是大神,我结贴给分了!!十万分感谢!
3# qzlb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