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级管的题目,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答案,

楼主(2012-04-20):
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答案,谢谢!

我的思路是:两个稳压管没有反向击穿,当作普通二级管使用,忽略正向导通电压,所以答案选择D,对吗?

网友A:
选D不给满分你就跟他闹:不给分就说明老师既没经验又没理论!

楼主:
太温馨了~~~我后天考试,也快被这个考试给整死了。姑娘家学这个,真不容易啊!
2# t.jm

网友B:
应该是D,我觉得只要没有稳压管反向运用,它的压降和普通二极管正向运用的压降是一样的。只有0.6左右,但此题说了可以忽略。所以10V全加在1欧电阻上了。

网友C:
有时候教科书真的是毒害人。

网友D:
从题目来说应该是D,不过实际这样用,这管子恐怕完蛋了吧。

网友E:
一般电阻先完蛋。

网友F:
D,这是脑筋急转弯还是考电子技术哟??

网友G:
没逻辑,能有什么电压输出

网友H:
妈的,严格来说是9.4V左右,这个让人怎么选,那个2B老师出的题啊~~

网友I:
妈的,严格来说是9.4V左右,这个让人怎么选,那个2B老师出的题啊~~
引用 网友H:

忽略正向导通电压

网友J:
脑残   忽略正向压降就算啦     还弄个1欧电阻出来

网友K:
因为都工作在正向导通 与普通二极管无异
精确的应该在9.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