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

楼主(2012-04-20):
一开始的时候有返回数据,为什么我动一下芯片不会产生中断呢,数据也不会更新,,可能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你好啊,芯片不会产生中断的原因可能是你程序的代码够错。
也有可能是电压或者电流上面造成的。
如方便可以加我QQ:112375324 可以告诉我具体情况!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轻碰使345倾斜了?其实一直有超过0.8G的加速度,地心引力。可以超大一些吧,比如1.5G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