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编解码芯片ISD2560

楼主(2012-04-20):
在声学领域,单片机技术与各种语音芯片结合,即可完成语音的合成技术,使得单片机语音系统的实现成为可能。所谓语音芯片,就是在人工或者控制器的控制下可以录音和放音的芯片,语音信号是模拟量,语音芯片存储播放声音的基本工作方式为:声音——模拟量——A/D——存储——D/A——模拟量——播放。采用此种方式的语音芯片外围电路比较复杂,声音质量也有一定的失真。而另一类语音芯片采用EEPROM存储方法,将模拟语音数据直接写入半导体存储单元中,不需要另加A/D和D/A变换电路,使用方便,且语音音质自然。
单片机控制主意语音芯片实现对声音的存储和播放硬件电路,主要由51单片机芯片和语音芯片ISD2560及它们的接口电路构成。

程序

*******************************************************************************
程序功能为验证ISD2560的录音和放音功能,如果有按键按下,就开始录音,直到按键松开,停止录音,由于1SD2560录音时间不能超过60s,因此按键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s。
整个程序需要实现的功能子程序为:录音,按键识别、按键释放识别,播放录音等子程序 *******************************************************************************
#include <reg51.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absacc.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      // 重复播放次数计数器
uchar StartFlag;     // 开始键按下标志
uchar IdleFlag;      // 系统是否处于空闲状态标志
//定义语音芯片ISD2560的控制引脚
sbit START = P1^0;
sbit EOM = P1^4;
sbit PR = P1^5;
sbit PD = P1^6;
sbit CE = P1^7;
//延时t毫秒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 对于12M时钟,约延时1ms */
  for (i=0;i<125;i++)
  {}
}
}
//外部中断0服务子程序
void out_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
   EX0 = 0;      // 关外部中断0

PD = 1;       // 进入节电状态
if(count<2)      // 再重播2次,共3次放音
{
  count++;
  delay(500);     // 延时500ms
  P2 = P2&0xFC;    // A8=A9=0
  P0 = P0&0x00;    // 起始地址为0
  playback();     // 从地址0处播放
  EX0 = 1;     // 开外部中断0
}
else
{
  IdleFlag = 1;    // 变为空闲状态,可以再次按开始键
  count = 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EA = 1;       // 开CPU中断
count = 0;                            //计数单元
StartFlag = 0;                         //初始化标志位设定
IdleFlag = 1;
while(IdleFlag==1)
{
  if (START)
  {
   delay(10);    // 延时去抖动
   if (START)
    StartFlag = 1;  // 开始键按下标志
  }
  if (StartFlag == 1)             //开始标志为1
  {
   do
   {
    P2 = P2&0xFC;  // A8=A9=0
    P0 = P0&0x00;  // 起始地址为0
    record();   // 录音开始,存放在地址0处
   }
   while (START);   // 开始键松开
   StartFlag = 0;
   PR = 1;     // 结束录音
   PD = 1;     // 进入节电状态
   delay(500);    // 延时500ms再播放录音
   EX0 = 1;    // 开外部中断0
   P2 = P2&0xFC;   // A8=A9=0
   P0 = P0&0x00;   // 起始地址为0
   playback();    // 从地址0处进行第一次播放
   IdleFlag = 0;   // 当前不空闲,按开始键无效
  }
}
}
//录音子程序
void record(void)
{
CE = 0;               //片选有效
PD = 0;
PR = 0;             //录音开始
}
//放音子程序
void playback(void)
{
CE = 0;                片选有效
PD = 0;
PR = 1;             //放音开始
}

网友A:
近年来新兴的MP3播放器也是基于语音编解码芯片的应用。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B(2013-04-29):
最近的语音项目很多的

网友C(2015-05-17):
单片机技术与各种语音芯片结合,即可完成语音的合成技术,使得单片机语音系统的实现成为可能。

网友C:
所谓语音芯片,就是在人工或者控制器的控制下可以录音和放音的芯片,语音信号是模拟量,语音芯片存储播放声音的基本工作方式为:声音——模拟量——A/D——存储——D/A——模拟量——播放。

网友D:
使用操作模式时需要注意两点:  1、所有操作模式下的操作都是从0地址开始,以后的操作根据模式的不同,而从相  应的地址开始工作。当电路中录音转放音或进入省电状态时,地址计数器复位为0。  2、操作模式位不加锁定,可以在MSB(A8、A9)地址位为高电平时,CE电平变  低的任何时间执行操作模式操作。如果下一片选周期MSB(A8、A9)地址位中有一个(或两 个)变为低电平,则执行信息地址,即从该地址录音或放音,原来设定的操作模式状态丢失。

网友D:
2500系列最多可分为600段,只要在分段录/放音操作前(不少于300纳秒),给地址  A0~A9赋值,录音及放音功能均从设定的起始地址开始,录音结束由停止键操作决定,芯片 内部自动在该段的结束位置插入结束标志(EOM);而放音时芯片遇到EOM标志即自动停止 放音。

网友E:
很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F(2015-12-10):
搭车自荐一下我们的产品,供需要的朋友对一些选择。
直接串口控制,MP3解码,音质非常好,控制也很灵活,支持多种存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