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控制器LCD驱动

楼主(2012-04-20):
网上淘了块HLM24064LCD,无驱动器(类T6963)。用51驱动,但屏幕无显示,硬件连接电源等无误,看T6A39/40时序,折腾几天没辙,感觉是时序问题,请各位大侠是哪里错了。万望不吝解惑!

以上实测HLM结构框图

以上列驱动器T6A39时序(4位并行)。HLM24064是1位的。

以上行驱动器T6A40时序。以下为51测试程序。程序如下:(在屏幕上显示30条等距竖线)
#include<reg52.h>

sbit DATA =P2^3;//串行数据
sbit FLM  =P2^2;//帧同步
sbit LP   =P2^1;//行同步
sbit SCP  =P2^0;//串行时钟

void wordsend(unsigned char dat)//字节发送
{
unsigned char i;
for(i=0;i++;i<8)
               {
                if((dat&128)){DATA=1;}
                else              {DATA=0;}
                SCP=1;SCP=0;
                dat=dat<<1;
               }
}

/*------------------------------------*/

main()
{
unsigned char row_num=30;//定义列30*8位=240列
unsigned char column_num=64;//定义行
FLM=0;LP=0;DATA=0;SCP=0;//控制端口置零
while(1){
            while(column_num--)//64行
                                        {
                                         while(row_num--){wordsend(8);}//写入B00001000,240列
                                         LP=1;LP=0;//列输入240次,行同步
                                         row_num=30;
                                         }
           FLM=1;FLM=0;写入整屏,帧同步
           column_num=64;
           }
}
我对时序的理解是:写入单行240位数据,行同步一次,写完64行,帧同步一次。不知是否正确。
加入延时程序,可以看到类似清屏的效果,即一行一行向下清屏,最后整屏空白,是不是列数据没有写入?
望熟悉的师傅解惑!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货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淘了2块,都一样。应该不会是坏的... ...没有这么高的概率吧!

网友B:
没有驱动器的东西你这个时序是不能驱动的,你需要看看LCD的驱动方式,及“T6963”芯片是如何驱动LCD的资料。

网友C:
:o程序DATA为嘛到下面变成DATE啦!?

楼主:
无控制器的LCD是可以驱动的,别人用AVR,STM都可以(非控制器MCU),我只想用5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