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实现SPI通信问题求解

楼主(2012-04-2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由于存在干扰,因此决定采用两片STM32单片机同时工作,一片用于采集数据,一片用于控制,采集数据的那片单片机将数据传给控制单片机,控制单片机将控制信号传给采集数据单片机对整机进行控制。
    由于采集数据那块单片机与整机直接连接,干扰较大,当有高频干扰时会出现死机现象,因此由控制单片机在知道采集单片机死机后将其强制断电再上电。
    整个过程中采用SPI传输数据,通信已经完成,正常情况下数据传输都没有问题,但是另一块单片机强制断电再上电后数据乱码的概率很大,自己分析了一下好像是断电的时候另一片单片机里的缓存还有部分数据,导致下次开机后整个数据有移位。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研究过SPI通信。
    求解啊。。。。。

网友(2012-12-03):
我今天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两个stm32 mcu通过spi通信,一个主,一个从,当主机先上电时,数据不会乱码,反之就会乱码

网友A:
在使用stm芯片时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加一片芯片和一个逻辑电路   我们现在就是这么解决的   第三片芯片   相当于一个仲裁芯片   通过逻辑门电路   确定到底先开谁  这样可以保证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成本会上来很多   这个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

网友A:
希望我的方案能够对你们有帮助   呵呵    多多努力   如果还有更好的方案   欢迎共享

网友B:
做个握手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