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RS232问题。。。

楼主(2012-04-20):
昨天刚接到个任务,就是要做一个USB转RS232的设备,用以实现设备(RS232口)与工控机(USB口)进行数据通讯。
查了点资料,发现CP2102这个芯片用的挺多的,现有几个问题问下大家:
1.该芯片会不会死机(因为要长时间运行),因为这个问题会直接导致我是否要加MCU上去
2.该芯片在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请用过该芯片的朋友指点一下。

在就是,如果有比这个更好的芯片或者方案,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指教,那就自己顶下。。。

网友A:
我用过ch340转换。。。USB与串口

网友B:
试试EXAR的XR16B1411。据这公司名气,稳定性应该有保证

网友C:
我用CP2101不得行,电路原理图都是和EK上面一样的,就是不行,装不起驱动,不晓得是不是买到歪片子了!

网友D:
技术问题不太懂了。不过Cp2102这个芯片我是在6年前就卖过,是很成熟的东东了。

网友E(2012-06-25):
不是PL2303吗
怎么用CP2102啊

网友F:
你去淘宝找找,看哪个方案的USB转R232的卖的最好,就用哪个

网友G:
工业的就用FT232RL

网友H:
你好,楼主。我公司现急需该方面的产品信息,有丰厚薪酬回报。有兴趣可以打我电话:13421376719, 或者 发邮箱:info@commlite.com.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I(2012-08-01):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推出的不需要驱动的UART转USB接口芯片
即插即用,外围电路简单,不需晶体;稳定可靠。

网友J(2012-09-07):
楼主FTDI的--USB make easy
请上官网有详细的资料www.ftdichip.com
;P

网友J:
工业还是用FTDI的吧,虽然贵点,但是稳定性强多了